联想D223WIDE 22寸显示器白屏

楼主(2012-07-29):
联想D223WIDE 22寸显示器
故障:白屏

检修思路:屏的电源指示灯工作都正常,基本可以确定驱动板已经工作,没有问题,问题可能出现在屏线或屏电路,擦拭数据线后,有时图像正常,有时白屏,可以断定是屏线的问题,经查是屏的数据线导电性不良,造成供电不足,屏上的高压不能产生。飞了一个5V线直接到屏上,就OK。
飞线是驱动板的18-20任飞一线到屏板的18-20线。
屏线接口定义

各接口电压值实测正常值:
7,14,24,25,26电压为0    27-30管脚电压为4.98V  其余脚电压为1.2V左右
白屏:屏板28-30脚电压为0.1V左右,明显低于5V(驱动板28-30脚电压正常)

注:客户拿回去没几天,图像就缺色,推测排线信号部分也有接触不良,手中又有没有这样的排线,花了1个多小时飞了20多根线
问题终于全部解决。

网友(2014-09-11):
有个一样的,,有的时候白,有的时候不白,,,我干主芯片了,!!!

网友(2016-03-08):
我手里也有一个这样的

网友(2017-06-27):
我的是一开机就白屏,没有屏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