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集显没有待机???

楼主(2012-07-29):
T60的待机3V 5V,的开启信号是PMH 给的。。
这个信号没有出来。。PMH发出的工作条件是:TB62501送过来的VCC3SW正常,25脚26脚RC震荡都有电压用示波器25有振,26脚有波的,也正常。。73脚EXTPWR_pmh4#也是0V,正常。 这个SWPWRGD信号也有3。3V,还是不发m1_on..

直接更PMH还是原故障。。来查到是-PWRSHUTDOWN这个信号只有0。66V,正常的话是3。3V左右的。。就从-PWRSHUTDOWN开始,,他去的有PMH和U61(TB) 温控IC ,待机芯片1901E。。以上的芯片都更换过还是原故障。

就开始查一下热敏电阻看看有没有掉一个或者坏一个。。对地阻抗跟好板对比是一样的。。。。,也是跟着点位图一个一个查,都没有断线和掉一个。。。。切底晕了。。不知道该往那里查了???求助。。。

网友:
换一个待机芯片

网友:
换过了。。还是原故障。。。

网友:
我的板子也是和你的故障类似,也是没有M1_ON,测PMH7的供电(7、31、59、80、98)脚VCC=3.32V,时钟25脚OSCIN与26脚OSCOUT分别为1.63V、1.63V(1.45V),复位46脚SWPWRG=3.29V,17脚-SHUTDOWN2=3.29V,适配器插入检测73脚-EXTPWR为低电平0.07V。因为判断不准我还不敢换PMH7。

网友:
应该是哪里有断线

网友:
查了一下U61(BD4175KVT)的条件,,VREGIN16,BAT-VOLT ,-EXTPWR,TH-DET,-RESET,都与正常板一样。。。。但是发现10脚和11脚 CKIN CKOUT 这两个脚不一样。。
好的板上有一个振荡和一个波形,坏板上的没有什么任何反应。。。我把他相连的78。7K电阻和一个电容与好板对掉后,,结果还是原故障,,一样不行。。。又打了一下这两个脚的对阻抗,,,,和好板一样。。
什么问题会引起U61  RC不是振荡呢???

网友:
怎么没有人回答。。。。。求助。。。

网友:
-PWRSHUTDOWN这个信号只有0。66V,这个信号不对的话,应该是连保护隔离都没有打开,所以产生不了3V和5V,不知道楼主有没有查一下这个信号的上拉电阻,看上拉有没有.或者是这条线有没有断线的地方.

网友:
没有断线。。。上拉是有3。3VSW 的。。。

网友:
对的。。。连隔离也没有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