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S2021a(WJ675A)显示器 花屏

楼主(2012-07-29):
惠普S2021a(WJ675A)显示器
故障:花屏
现象:屏有图像,图像抖动,跳动
维修思路:检查驱动板工作电压正常,各相关元件都进行了测量,主蕊片吹了一遍,故障依旧,怀疑检察屏电路IC有题,由于没有这种型号的IC,就死马当活马,用风枪吹了一遍,故障消失(注:吹屏IC一定要注意屏线在屏板上的焊点,我的处理方法是靠近IC的几处屏线用纸胶带粘一下,同时用酒精棉球辅助散热。

网友:
纸胶带隔温效果不是很好,找快1mm厚的石棉片,吹的时候挡住旁边的排线或零件,隔热效果很好。

网友:
有时吹吹用不了不多久

网友:
换一块屏更直接的把

网友(2015-02-06):
现在手头也有一块~~屏抖动~~花屏

网友(2015-07-05):
排线是不是时间长,松坳了

网友(2017-03-29):
没备份个驱动板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