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有一个AOC912SW+ 按开关不通电

楼主(2012-07-29):
求助,我有一个AOC912SW+  按开关不通电  怎么测试开关电压,,我测试出来中有0.3V,不知道是不是对的,请大侠请教请教?

网友:
肯定不对啊  测量 5V  12V有没有 没有就修电源部分

网友:
应该不对的把

网友:
你量错了吧。

网友:
同意2楼。检查电源若没有问题就是按键开关有问题。测按键开关的电压应该是在3到5v之间。实在不行就将开关换掉。

网友:
先测测开关是不是好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