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OC 919SW屏幕反色.

楼主(2012-07-29):
请教各位师傅,有台AOC 919SW显示器,用的是SVA的屏,屏幕表现的色彩是反色的,已试换过驱动板,但还是没有用,屏上用的主IC是NT71674FG,不知道大家见过这样的故障了没有?

补充内容 (2012-8-2 18:01):
该机已放弃维修,无果而终~

网友:
屏上的码片可能有问题

网友:
可能屏二级驱动坏了。有修起的可能。

网友:
只能给修屏的人看下了,手上没什么屏的资料,好难说

网友:
这个反片这种事情都有呀。

网友A:
检查屏上有三路电压-6,24,13,缺少24v图像有拖尾显示慢,缺少13v就显示像相机底片似的 。
楼主的情况可能是13v被短路了,详查一下

网友:
期待结果呀,学习,没灌过水,今天灌水了。

网友:
这个是屏的问题,色彩校正电路问题!

网友:
这可能是屏的上有个芯片坏了,具体看什么屏型号

网友:
没见过这个情况,学习下

网友:
支持6楼的,就是这个问题,我修到过,要是13V有进连玻璃的IC就建议放弃,那不是我们没设备的搞的了的了

网友:
可能是驱动板的问题,刷下数据吧

网友:
会不会设置有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屏上有三路电压-6,24,13,缺少24v图像有拖尾显示慢,缺少13v就显示像相机底片似的 。
楼主的情况可能 ...

复查了下,屏上3.3V/5V/13V都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