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36好奇怪的毛病

楼主(2012-07-29):
dell 1536用可调电源开机(19V),但是公共点是23V左右,正常吗???不触发,待机0.01
可调电源是好的,万用表也是好的
不触发

网友:
电压怎么自己提升啦,确实比较怪的!

网友:
你确定你测量的是公共端电压?不是场管的驱动电压?

网友:
太不正常了吧

网友:
这种故障见过,楼主可换一个电源试试,你现在用的电源不是原装电 源呀

网友:
板子有问题

网友:
公共点有23V肯定不正常

网友:
换个MOS试试呢。

网友:
是不是量到N MOS管的控制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