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路高手

楼主(2012-07-29):
你们碰到飞利浦e190 220一类双灯塑料架的显示器,灯管接线烧折的怎么摆平的啊,555屏架都烧化了,遇到好几个了,用热缩管套上对付呢不值能不能用的住。各位有什么好办法指教下。

网友:
热缩管够呛,A加b可以试试

网友:
套双层或三层热缩管。

网友:
你装的时候在屏两外打两个洞,放点密封胶去,一般都没什么事,我试过无数次,那个密封胶是CRT用的那种

网友:
用热缩管是可以的。你若是觉得不放心可以在热缩管的外面再加一层稍微粗一点的热缩管即可。

网友:
热缩管就OK咯 回流套一层   高压套两层 没问题

网友:
哎现在飞利浦也不地道了,想当年的精于心简于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