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321s自动反复重启,啥意思?

楼主(2012-07-29):
按了开关以后,就触发,然后有时候能显示一下,有时候还没来得及显示就自动重启,然后循环。

有时候按了开关以后,指示灯闪一下就灭了。

补充内容 (2012-9-5 10:27):
+1.0V_GFX这个电压不正常,时有时无。

机子受潮腐蚀了,导致+5VALW这个电压不够,只有3v多点。以为短路了,烧了半天没烧出来。把pu17也换了,还是如此。

最后在别的地方找个+5VALW,给接上就好了。

网友:
如果修了这款机子的放,建议重拆安好。因为这款机子如果安装不到位的话是会这样的。

网友A:
有可能是CPU旁的滤波电容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CPU旁的滤波电容有问题

这个概率大吗?

网友B:
同意楼上的想法

网友:
hp,看电流循环跳,可以刷下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意楼上的想法

同意谁的想法?

网友:
芯片组是什么啊。如果 是AMD的可以做个北桥试下

网友:
CPU座加焊一下 看看

网友:
原来问题是一个电压不正常。

+1.0V_GFX这个电压不正常,时有时无。

机子受潮腐蚀了,导致+5VALW这个电压不够,只有3v多点。以为短路了,烧了半天没烧出来。把pu17也换了,还是如此。

最后在别的地方找个+5VALW,给接上就好了。

网友:
这个没有点借鉴意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意楼上的想法

CPU旁边的滤波电容可能有问题

回答问题请看楼猪的回复人家都说是显卡供电的问题了你还是说CPU滤波电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