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么用编程器刷BIOS 怎么选

楼主(2012-07-29):
 我最近刚开始学习笔记本维修,还有好多都不懂,发这个帖子想寻求个刷BIOS的方法,看老师傅刷的很流利,我看不懂,那位老师傅能给说给一下吗?好多英文都不懂 ,好多的厂商不会选,求解

网友:
首先选择器件    就是选择BIOS上面芯片的型号合厂家   选择对了就可以备份BIOS芯片资料   不备份就清除BIOS资料    清除了就刷bios    刷完就校验

网友:
我也想学!!!!!!

网友:
读取———保存———擦除———查空———烧录———效验———OK!!

网友:
谢谢!我想更详细点

网友:
先选择器件 对好型号 然后  1.read《读取》 2.保存文件 3.eraser《擦除》4.check《查空》5.装入文件《就是装入你从网上下载的ROM格式的文件 6.burning《烧录》 7.Effect  效验 收工...............

网友:
6楼很详细了

网友:
这个详细,基本都是这个步骤

网友:
大家都说的好纤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