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各位拆液晶都用什么工具?

楼主(2012-07-29):
今天拆一部Acer 19寸的宽屏,之前从淘宝进了套液晶拆机工具,结果拆的时候发现显示器的外壳比工具的还硬,连着动用拆机棒、三角片等几个才拆开,其中一个拆机棒的头部断掉,余下的几个头部也磨损了。还有一部同型号的等拆,大概拆完了,这套工具也接近寿终了
显示器
ACER

网友:
小平口螺丝刀,我都是一把螺丝刀走天下,什么显示器都可以拆。。

网友:
卡片,镊子配合这用。基本上全部搞定,。。卡片有效的保护显示器的外观不划伤

网友:
一天,一客户拿来一显示器说,等一下修好不要让我看到有拆的痕迹。我来一句,哥们不好意思我没那技术你还是找别人吧

网友:
找张废旧的银行卡,一个边磨薄些,小头十字起子、镊子配合使用。

网友:
我用刮刀不错,刀片不安全,比起子好用点

网友:
一把平口改刀,两条老机箱的挡尘条,能将扣壳全撬开.

网友:
塑料的工具可以不划花外观,但在拆不开的情况下,就要用一字罗丝刀了

网友:
我用的是老苹果笔记本的底壳做的工具,强度高,韧性好。

网友:
电话卡用起来不错

网友:
买BGA植珠台里,送的那个乱刀.效果不错.可以做到外观看不出来.

网友:
钢制的小铲子~~~~~~

网友:
小口一字螺丝批+开壳+淘汰的磁卡

网友:
指甲,卡片,螺丝刀,我就用这几样

网友:
大十字+小平口+卡片====走天下

网友:
用漆工用来刮灰的那种刮刀。

网友:
用硬卡片,加平口小螺丝刀。

网友:
我手指甲+硬塑料VIP沐足卡+平口螺丝刀

网友:
能拆开不太难,想完美无损看不出来确实很难的。用平口起子,开的第一个位置最容易看出来,不知道谁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
我用的是板卡焊接工具,感觉不错

网友:
一把十字的螺丝刀,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
楼主告诉你个完全无痕拆液晶的方法。就是用手指背靠着液晶面板,然后用指甲去抠边框,完全无痕,只是手要用的劲比较大。

网友(点评):
呵呵,和我的方法一样,三星的一些型号和明基71G的我只用手不借助其他工具就能无损拆开.

网友:
在不容易看到的地方开 不就行了。

网友:
用卡片(办手机号的卡片)。一点一点的划,尽量不用平口螺丝刀,要保持整机的外观。ACER的也很好拆的。想修液晶先学会拆,呵呵

网友:
刀片呗  我一般拆显示器拆了都可以去保修的 出了一款AOC  和飞利浦的 还有仿飞利浦的长城

网友:
市售15CM钢尺一把打天下

网友:
那种拆机棒工具只适合用在手机吧= =

网友:
我就一把比手指长一点的一字螺丝刀,大部分显示器就可以拆了,现在还没发现拆不了的.螺丝刀要细小的那种,不能太粗.

网友:
俺现在就是一把一字螺丝刀,修炼的基本木有痕迹了。熟能生巧啊

网友:
医用的压舌板,用钢锉把边挫薄,挫的时候有一些技巧。就是从薄到厚要是个慢圆形。再就是拆的时候也有技巧,没办法说出来,只能在用的时候慢慢体会。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试试。

网友:
我就一把刀子,不是刀片那些,刀片太软了。

网友:
俺用的刮刀,很难作到无痕拆

网友:
看来这光拆外壳就有很多学问哦!!!!!!!!!!!!

网友:
我一般都用废卡。

网友:
我都是用PVC卡片就可以了...其他工具就是自己的双手....一般不留痕迹

网友:
全凭着自己的熟练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