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ce

楼主(2012-07-29):
大家谁给个dj=ce的资料啊,这个是啥供电芯片啊?

网友:
这种查不到的,只是一个代号,不是型号,我都遇到过几个了。

网友:
你问下卖
芯片的,他们会知道的

网友:
RT8202.一般作为系统总线供电的PWM芯片,具体线路图站内较多,不妨自己去找找吧

下面是引脚定义的链接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49509

补充下 还有一种是 UP6111AQDD  华硕机器使用较多 主要作为分组供电的PWM芯片
下面是应用图片

参考图纸 华硕F83T

RT8202,问了发芯片的,16个脚,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