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请高手现身,去了两家店维修都没有人敢修。

楼主(2012-07-29):
手头上有一台东芝M100的笔记本,插电源适配器玩3D游戏会死机,看高清片也会死机,换过适配器也一样的情况,用电池玩就很正常,一点问题也没有。去了电脑城给两家看过,一家不敢接,另 一家接下研究了一晚说是北桥的问题,也不敢修,怕换了北桥吹伤了电路板。有谁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能不能把适配器的供电改到电池接口那里去呢?

网友:
换个电源试过没

网友:
会不会是散热问题

网友:
都不敢修?那他们吃什么啊

网友:
你要放心的给别个修,不要怕修坏了,别人跟你说修了可能会出问题的机率很小,动板子都有可能会弄的不亮机的,但是机率不大的。。

网友(2012-09-01):
换cpu和显卡滤波电容

网友:
不敢修是不行滴。

网友:
我不知道 哈哈 挣分走人

网友:
这都有??专业维修人员都不修。。

网友:
应该是电源电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