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hp elintebook 6930p不开机

楼主(2012-07-29):
插上适配器 左下角的电源灯橙色灯,开关键上有3.3v  按下不开机  求助

网友:
纬创Karia集显 (07208-2

网友:
按照不触发的流程修理啊

网友A:
笔记本触发,包括的地方大致有开关、EC、BIOS和南桥,有些还需要充放电那边的信号。
现在你对照图纸,找到开关和EC的对应脚,必须有电压,多半是3.3V,然后用万用表点此脚触发。
    不行,再用示波器量EC和南桥的晶振,必须得起振
如果上面都满足,考虑刷BIOS,再不行就查一查ec上的ACIN信号(如果有的话,一般是高电平)
还不行的话你就加404100891,把图纸传给我,我给你分析一下,看能不能帮到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触发,包括的地方大致有开关、EC、BIOS和南桥,有些还需要充放电那边的信号。
现在你对照图纸,找到 ...

谢谢 我看看

网友:
一点一点的修才有经验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触发,包括的地方大致有开关、EC、BIOS和南桥,有些还需要充放电那边的信号。
现在你对照图纸,找到 ...

你可以加QQ继续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