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HKC显示器一小半白屏。

楼主(2012-07-29):
朋友送过来一台HKC的显示器,下面的一小半白屏,屏线从插过没用,请问大虾们是不是屏坏了啊?另询问一下请问怎么样看显示器还有没有保质期?

网友:
屏模块坏了吧,你换过板试了没

网友:
如果上面的部分都正常的话,查一下屏的Y侧第三颗驱动IC是否已损坏

网友:
跟这个帖子一样,只是白的范围稍微小了一点。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re_pos=5&ext=

网友:
楼主的情况应该是上面2/3都可以正常显示,屏问题
Y侧第三课驱动IC损坏或附近玻璃裂(需要拆检确定)

网友:
点屏 应该是屏坏了  是屏旁边的水平模块坏了  上次有个网友发过有这种热接的机器可以换模块。

网友:
屏坏了!没办法修

网友:
把后壳一串条形码说出来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很难修复。

网友:
就是不会修屏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