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实说我真的不是很懂.但是乱修好了一台杂牌主板.不过还是有问题.期待解决.

楼主(2012-07-29):
(像素不好还请见谅了.)今天客户拿来一块主板.故障为开机不亮不跑码.检测卡的灯基本没亮.拿到手后看见桥边上爆了一电容.换了之后还是老样子.于是按照维修思路检查电压.时钟.复位的思路开干.U的电压正常.内存正常.侧桥的时候.由于技术问题不是很懂.测管子也不知道测得对不对.凭感觉桥没有什么温度.于是重点干桥.换了两个管子.还是不行.于是很无赖想不修了.但还是觉得没事做乱整一通.就想跑跑线管他懂不懂得哦.从换的一个管子开始开跑(不知道那个管子是好是坏乱来的哈).跑到一个芯片的时候奇迹出现LIAO.无意间短接了IC的两只脚嘿嘿跑了.很明显此芯片有问题.于是那个兴奋啊.我这个瞎猫儿居然碰到了这等好事.巴士惨了.(我是帮老板修的.不想告诉他.修好了.我想占为己有.嘻嘻.)由于木有那个IC.我想直接短接那个只引脚.具体现象突来说明.你们也看到了的哈.留下来的问题是换的那两只管子有一只发热不正常.很烫.期待解决.{我是菜鸟.学老鸟的本事去揍老鸟}

这都给你撞到了. 真是好运啊.

网友:
修好了也是悲哀。不知道怎么说了

网友:
猴子捡块姜哦,小心烧U或其他部件,缺少开关管就缺少一路保护,不过还是恭喜你,收客户的钱是可以收了,我也这么干过,不过回头找我吧机器里面的全换光了

网友:
呵呵,LZ运气好,不懂电路的这么凭经验修,而LZ是凭运气修   哈哈     。 我正在学电路希望大家可以相互学习

网友A:
楼主把那块的型号传上来让大家看看,帮你分析分析,看有没有隐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把那块的型号传上来让大家看看,帮你分析分析,看有没有隐患。

图上旧号的呀.八只脚的.7300A

网友(点评):
这个不是型号,型号是W83321

网友:
这个板子太老了 该换换了吧。

网友:
芯片一般都可以代换的。管子发烫不是管子坏了 就是刚刚哪里虚焊了。补焊下看看。

网友:
W83321,去查一下它的PDF,找出不工作的原因来!

网友B:
你把原来的拆机的管子在换回去 看看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把原来的拆机的管子在换回去 看看正常不

我觉得是哪个芯片的问题.找不到所以一时半会儿不好解决的.

网友:
我感觉嘛,楼主是把上管G极加了个电压弄直通了,下管没工作,这样不是工作在PWM状态,输出电压应该是过高

网友:
路过了,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
这样都能修好,。太悲哀了、、、只能说楼主运气好。

网友:
运气不错.小心烧了板子。

网友:
幸运啊!这样都能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