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B3926 C0可用kb926qf q3代换

楼主(2012-07-29):
版号daoql6mb8f0的主板,ec已经被上家取掉。查
该主板ec型号为KB3926 C0,没有。用kb926qf q3代换,待机3,5v有了 。待机12v只有1v多。查12v去向,分别断开,直到12v正常为止。最好发现pr86腐蚀有轻微短路,更换电阻。上电,亮机。
主板

网友:
谢谢分享,楼主研究过没有,其它的后缀能不能代换?

网友:
正要试试,不知能用不

网友:
那你换完之后告诉一声看看能不能代换。

网友:
因该不能代换吧

网友:
谢谢楼主经验了
同意楼主:
5.0
zhuaiwei7531
同意楼主:

网友:
还有别的和D3待用的没了,楼主有没有研究过

网友:
楼主维修经验听丰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