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接到客服一台三星R25,那过来不开机,修开机了,电流跑0.25。

楼主(2012-07-29):
客服拿了台三星R25,拿过来是不开机,我一拆,嘿嘿,可以开机了,但电流只跑0.25,我量了下,每个电感的电压,什么电压都到了,就是CPU电感没有电压,在量了下CPU供电芯片,19V都到了,CPU也输出了1.几伏和5V,就没去量那么多,就换了一个CPU供电芯片,汗,问题还是一样,没折了,上来发个帖,问一下CPU电感电压都是什么芯片控制的,因为我是新手接触的不是好多,麻烦各位告诉小弟一下CPU电感是那些芯片控制的,谢谢。

网友:
查CPU供电条件撒,滤波电容也要考虑

网友A:
查CPU供电IC工作条件

网友:
下张图纸查工作条件

网友:
找个图纸,查下CPU供电电路

网友:
下个图纸研究吧

网友:
SC452  三星R25是个统称  有ATI芯片组和英特尔的 不过都是SC452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CPU供电IC工作条件

CPU供电信号是SC425他需要那几组电压CPU供电芯片才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