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hp2009F花屏。

楼主(2012-07-29):
如题。花屏。不规则的竖 线和横线。换过驱动板。故障依旧。怀疑是屏驱动芯片和供电芯片。那位兄弟修过。说一下。谢了!!
芯片

网友:
没看到图,有图像的话可以有参照以前坛子里的资料,查VGND 等几路电压是否正常,主控有破屏的话换下,要没图像就查保险,红绿蓝行等信号(就是单6地址线,根据屏的位数查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