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S5200 北桥 上面的阻值正常为多少。

楼主(2012-07-29):
我手上有一块这样的板子,开始量北桥对地阻值是0   重新定了个北桥,回来没记得去量了。 后来做上去差 还是0欧!!请问下这个桥阻值多少正常呀

网友:
PM965  PM45之类的都是有2-3个组织为0的  要是945芯片组的话貌似就有点不正常了   取下芯片组织是有的 没有0欧的

网友:
没记得说清了。这个北桥是 855GME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