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前辈分析一下这个充电芯片主供电被拉低除本身坏还有什么原因。谢谢

楼主(2012-07-29):
(图片)

网友:
换个没有好吗

网友:
看看先,再回答。

网友:
看看主供电的滤波 电容短路没 没就是芯片挂了

网友:
是不是说pu5的24脚供电?那个10欧的电阻一般不会增大,只会开路吧,可能那个电容漏电会拉低哦,会主供电本来就低了呢

网友A:
芯片主供电脚搞开,就没有拉低了,

网友(点评):
那就换一个IC呀

网友:
isl6251,主供电限流电阻正常么,ldo正常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主供电脚搞开,就没有拉低了,

既然把脚挑开就没有拉低,除了芯片本身就没有什么东西拉低拉

网友:
同意楼上说法 换个芯片试试吧

网友:
还有主攻点前面的小电容电阻什么的

网友:
我也是这个问题,Z465的机器,没图纸,一直找不到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