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老是丢失硬盘

楼主(2012-07-29):
电脑概览

电脑型号  兼容机
操作系统  Microsoft Windows 7 旗舰版  (32位/Service Pack 1)
CPU  AMD Athlon(tm) II X2 245 Processor(2900 Mhz)
主板  华硕 M2N68-AM SE2
内存  2.00 GB (胜创 PC2-6400 DDR2 SDRAM 800MHz)
主硬盘  320 GB (希捷 ST332082 0AS SCSI Disk Device 已使用时间: 未知)
显卡  NVIDIA GeForce 210 (256MB)
显示器  RM170 RM170 32位真彩色 60Hz
声卡  Realtek 662 High Definition Audio
网卡  NVIDIA nForce 10/100 Mbps Ethernet
大师傅给看看,这电脑经常找不到硬盘,把硬盘重新插拔或者关几天自己又会好了。。头疼

网友:
你这个是AMD的单桥。这样的问题9成是桥空焊了。

网友:
果断加焊主芯片

网友:
还是可先看看硬盘的供电,接口(含主板端),数据线.

网友:
先检查一下电源,再检查主板芯片

网友:
一般先换数据线试试

网友:
先看看硬盘电源接口,换根好点的硬盘线试试

网友:
换一个硬盘试一下,是不是同样的问题,是的话,再换一下电源线,再不行的话就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升级BIOS试下 , 有时硬件的兼容也是个问题!

网友:
把硬盘数据线跟电源线更换了试试吧。。再不行可能就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电源接口的问题

网友:
BIOS的问题可能性不大 BIOS文件坏了不可能时好时坏的
南桥的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一般是电源的问题比较多

网友(2017-02-05):
换根好点的硬盘线试试

网友:
先换个硬盘试,推断硬盘或主板。

网友:
同意楼上 先排除是不是硬盘本身和数据线的问题

网友:
先换个好电源再试,大部分是电源造成丢盘,

网友:
出现找不到硬盘的时候先测量一下硬盘的工作条件,不行的话就换电源,或者加焊主芯片试一下

网友:
电源,还有南桥都有可能啊

网友:
你这个问题 原因大概主要有2个 一个是主板南桥虚焊, 二是硬盘接口供电处 电源那头张口了·· 第二种我遇到的多· 很多时候换个接口供电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