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R v4.0 换HM55 一分钟左右掉电

楼主(2012-07-29):
2012 年  7月29   蛋疼··   华硕K42JR  换键盘的,说进了水 而且能用  都正常,  就温度高 出风口没什么风,客人说帮他清理下,蛋疼的事件发生了  拆开 看到 桥 附近 有腐蚀  就帮忙 酒精洗洗  ,清理 完后不触发,真XX ,用示波器测晶振 没波波  换了  触发了   机子亮了  兴奋了····   装机 发现近系统 掉电   ,好吧HM55 里面肯定也 进了  更换 了   还是 进步去  在BIOS 里 一分钟左右掉电, 上网找不到点位  看到各位大侠 都没结果 心都凉了··  请高手们 有结果的 分享下吧 谢谢~~  有点图的 传一份给我吧  谢谢

网友:
哈哈,让你清理灰,你搞出这么大的问题!!客户会出钱给修吗

网友A:
换MH55掉电在东芝L600的机器上常见,解决方法就是刷南桥的BIOS来解决  不知道此方法适合华硕不 楼主可以刷bios试试看  好了告诉一下哦

网友B:
这个遇到过,没解决,估计是华硕在pch里写了程序???k42jr 4.0的,换pch后,不掉电,但cpu一直显示93度,风扇狂转,也能勉强用

网友:
本来就是进水的  要换键盘  还说要清理灰尘   所以  看到 腐蚀了 就去 处理下咯   没想到 哎···  还好 他比较明理啊  他是做软件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遇到过,没解决,估计是华硕在pch里写了程序???k42jr 4.0的,换pch后,不掉电,但cpu一直显示93度, ...

刷过了  还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遇到过,没解决,估计是华硕在pch里写了程序???k42jr 4.0的,换pch后,不掉电,但cpu一直显示93度, ...

我的进系统  准备显示桌面了 就重启了  让后 重装系统  一分钟掉电

网友:
这样的问题,你要给客户提前说明

网友:
明理的客户还好,仔细看看进水的地方断线没吧

网友:
我的一个Y450也是这个故障  最后没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过了  还是一样的

确定不是bios的问题,就是pch,楼主不妨把原来的hm55重新植球换上,应该jiuok了

网友:
这款型号的很多都是修好后,就出现掉电。论坛估计没人修好

网友:
我也是遇到了一块东芝的板,就是没有找到BIOS刷

网友:
我也中招了,本来是USB不能用的,换了hm55就出现这个问题了,cpu温度102度,风扇狂转,达到6000转。东芝l600就有这个问题,升级bios就解决了,看来华硕的bios不给力啊

网友(2012-09-01):
是的,之前也碰到过着类型的事情,当时没考虑 周全呢

网友:
现在换完HM55的桥这么容易出问题啊

网友:
桥的问题!!!!

网友:
以前碰到过,后换I5CPU解决,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MH55掉电在东芝L600的机器上常见,解决方法就是刷南桥的BIOS来解决  不知道此方法适合华硕不 楼主可以刷b ...

你说的对又不对,一般情况下是要刷BIOS,可LZ得极其是进液的

网友D:
bios问题,典型的华硕42系列故障,必须用合成bios,就是将本机备份4Mbios和官网下载的2Mbios合成即可。

网友:
这个问题多的去了,怎么就没有解决呢?

网友:
这问题挺纠结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bios问题,典型的华硕42系列故障,必须用合成bios,就是将本机备份4Mbios和官网下载的2Mbios合成即可。

怎么合成?

网友:
仔细点吧肯定还是进水导致的

网友(2012-10-01):
引用 网友E:
怎么合成?

这可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网上有教程,自己搜索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