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修过宏基4740G的机器呀 怪问题

楼主(2012-07-29):
我这个客户送修过来是加电不显示 放这我拆开刷了下BIOS 就能显示了 可是进系统十分钟内肯定会掉电不知道什么原因 呀 有高手指点下啊

网友:
应该是南北桥或者显卡虚焊吧。

网友A:
会掉电是不是温度高了哟!你不进系统,进PE,在DOS下面看看会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掉电是不是温度高了哟!你不进系统,进PE,在DOS下面看看会不会,

不是温度的问题 散热片也没问题

网友:
应当是南桥傍与触发电路相连的电阻问题,电阻一端接地。在开机后随着南桥芯片内的模块功率的加大,若阴值过低就会因导通而再次触发。

网友:
是BIOS的问题,更新一下BIOS就可以了。你的这个BIOS程序没有认到HM55,去官网更新一下BIOS

网友:
我觉得也是,应该进系统升级一下BIOS,官网的

网友(2023-08-03):
谢谢分享!!!最好还是重新刷一下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