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价找:三星 移动硬盘 500G电路板

楼主(2012-07-29):
RT

高价求

网友:
这个可不好找。

网友:
硬盘型号,序列号都没有怎么找

网友:
还是一体的,普通的硬盘比较容易吧

网友:
我有一个连硬盘都给你多少钱

网友:
要做数恢吧,这个盘做数恢比较简单,只要不是USB芯片挂和大量坏道,一般都成功

网友:
具體的資料都滑哈。

网友:
自己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