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元件好坏检测及代换原则

楼主(2012-07-29):
主板元件好坏检测及代换原则
1<R>电阻:用欧姆档不分正负接其两脚可测出.    $普通贴片电阻可用与其相差不多阻值的电阻代换.:
330欧可用220欧或470欧代换.保险电阻<0>可用额定电流相近的保险电阻代,或用阻值较小的普通
电阻或0欧的普通贴片电阻作应急代换.

2<C>电容:<常用单位UF>:先短接放电,然后用二极管档不分正负接其两脚,数值就逐渐增大直至无穷大<1>,
然后调换笔头数值会由负数迅速增大到无穷大.则此电解电容OK.
若数值变化很慢,或停在某一值上,说明该电解电容漏电或性能不佳。若一直显示无穷大说明开路;
一直显示0说明短路。<原理因为万用表中有电池对其充电它该有个充电过程>
电容表面未标注耐压值的,其耐压值通常为50V.如表面数值为22 16V#
电解电容损坏可用耐压不低于原电容,容量与原电容相近的电解电容代替.6.3V/1000UF可用
10V/1000UF6.3V/1500UF的代替. 普通贴片陶瓷电容可用同种颜色的贴片陶瓷电容作应急.
过晶振两端连接的贴片陶瓷电容,最好用同容量的电容代,否则可能会出现时钟不准确或者不能
启动的故障

3<L>电感:<常用单位UH>:用二极管档测其两脚就蜂鸣效果同测一根导电的线.
主板中一般来说只要是体积大小相近的贴片电感即可直接代换.对于DC-DC直流电压变换电路的磁
心电感可小心的将导线圈拆下,并用同种直径的漆包线,按原匝数绕制即可.维修,磁心电感常
见的是虚焊.

4晶振:分为四种:1时钟晶振<14.318MHZ>与时钟芯片相连.损坏则主板不能启动.开机对地有电压1~1.6V
               2实时晶振<32.768KHZ>南桥芯片相连.损坏时间不准或不能启动.开机对地电压0.5V左右.
               3声卡晶振<24.576MHZ>与声卡芯片相连.损坏声音变质或无声.开机对地电压1.1~2.1V
               4网卡晶振<25.000MHZ>与网卡芯片相连.损坏网卡不能工作.开机对地电压1.1~2.1V
                            <以上对地电压书上说是其两脚间的电压>
用二极管档测其两引脚间的数值就为无穷大.如有数值则该晶振坏或与其连接的集成电路坏.
但反过来不成立,即显示数值无穷大不一定说明晶振正常.此时就通电检测其两端的电压是否正常.
更换晶振时,通常要用相同型号和频率的晶振,后缀字母也要尽量一致,否则可能无法正常工作$

5<D>二极管:单向导电性,用二极管档测接对时就有正向压降值,若接反则就显示OL或超载符号1,此时调换
笔头再测.若显示0000则已开路. 正向压降值越小二极管性能越好.
开关二极管0.5~0.7V   小功率肖特二极管0.2V左右手 稳压二极管0.5V左右 贴片开关二极管和稳压二极管可直接在主板上测,肖特二极管要先把其中一个脚从主板上焊开再测.
主板中二极管最好用同型号的二极管代.若没有,则要选择参数优于原型号的二极管代.可用特性相同,
参数指标不低于原器件的二极管代. 稳压二极管要用同功率同稳压值的二极管代$

6<Q>三极管<起电流放大作用>:用二极管档,红笔任接一个引脚,用黑笔依次去接另外两脚如果两次显示都
小于1V,则说明红笔接的是NPN三极管的基极.若都显示溢出符号OL或超载符号1则红笔接的是PNP三极
管的基极.若两次中,一次小于1V,另一次显示OL1表明红笔接的不是基极,换脚再测.
    NPN型中小功率三极管数值为0.6~0.8V.其中较大的一次,黑笔所接的是发射极<E>.

网友:
我想知道 华硕主板 场馆 用什么代替啊

网友:
很详细,把所有的东西都归纳在一起,方便学习

网友:
继续发啊,还有些没讲完呢

网友:
二极管档可以听到蜂鸣声音的更方便

网友(2012-09-13):
很基础的东西,实用

网友:
问一下,晶振的检测电压是瞬时的吗?还是开机后一直如LZ所说的电压呢?

网友:
不错,有图更好。

网友:
转贴过来的吧,你还没有发完整呢。

网友(2012-11-24):
二极管  我量两端数值都一样

网友(2013-05-20):
谢谢了,有你真好,我学修来了。

网友(2013-07-28):
很好,又学了不少

网友(2013-11-15):
很好又学到不少

网友:
我想看场效应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