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普通简修之通俗解说!!!

楼主(2012-07-29):
型号:DELL PP20L
板号:QUANTA  COMPUTER
故障现象:大电流,不显示!
看到此板,先做一遍简单的目测,并没有发现什么!然后测了下待机电压RTC-CELLLDO +3VALW+5VALWOK!接着按下开关键,电流一路小跑到了0.56左右,不在动了!简单的测了下VCORE 1点几V的电压,应该是正常!随后检测了几个时钟(E5004的晶振是否起振、南桥的晶振是否起振、时钟IC的晶振是否起振)其中南桥一脚有波形,一脚无波形,可以判断南桥工作不正常!就在自己无法确定的情况下,这样的烧了几分钟的时间,突然间现象变了,电流到0.55、再到0.44一下子就掉到了0,再次触发又能触发了,反复的这样试了N次都是如此!
无奈之下,又仔细认真的观察了下全板,突然眼光停在了R5C832这个芯片的周围,不仔细看肯本看不出有什么异样的地方,相比之下,这里有点变色、似乎进水了,特别是这个芯片附近相当的明显!为了赶时间,不再做别的思考,首先把其芯片摘下,再次触发,电流一路小跑到1.A,亮机了!除了1394SD卡不能用之外,其它一切正常!清洗好此板与风扇,立马装机,并测试了大概半个小左右,一切正常!大家有不明白之处可以参考此架构图!
并传上此图纸

网友:
还好!
复合MOS用普通的代替????

网友:
通俗易懂!我要加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头一个案例说大电流  没看到你修大电流的过程嘛

网友:
双MOS管,你换个单管,跟直接短过去有区别吗?  这样会误导新手

网友:
先目测
怎么?再目测
LZ这样你的眼睛就象万用表了

网友:
楼主目测功力相当深厚,佩服

网友A:
你换上去的MOS管 ,是N还是P   换了几个?   ,这一点没有看懂。请指教

网友:
虽然不是很详细 还是谢谢分享

网友B:
楼主说的第一个应该不是大电流吧

网友:
楼主目测功能太强大,做网修心一定要细啊

网友:
楼主目测功能太强大,做维修心一定要细啊

网友:
目测很重要,但思路更重要。

网友C:
LZ换的 MOS管是用在什么地方的?

网友D:
过程在说清除点,也好让大家看懂

网友:
这里的大电流,并非短路时的大电流,只是概念而已,说的意思是指在按下触发键之后,停止的一个电流指数,被进而指为触发后的大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过程在说清除点,也好让大家看懂

实际维修当中的分析并非逻辑环环相扣,主要不是自己去揣摩、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换的 MOS管是用在什么地方的?

用在开机电路当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换上去的MOS管 ,是N还是P   换了几个?   ,这一点没有看懂。请指教

N沟道MOS管,用在开机电路当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第一个应该不是大电流吧

不是所谓的短路那种大电流,是指开机时的大电流!

网友:
开机电路有哪几种合成管了

网友:
lz, 这是所谓的经验维修啊!这种修法不值得提倡!跟现在主流的维修思路背道而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