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935G 掉电维修

楼主(2012-07-29):
   接一台ACER 5935G,INTEL 独立显卡 DDR3内存的机器。来时说不开机,电源灯闪过后就掉电。拆出主板,接稳压电源,开机0.55后掉电,掉电后3V 5V都有。目测 ISL6266有加焊。
  先换一片ISL6266,还是老样子。看来得找图了。翻了翻论坛,还真不错,只有图纸无维修案例。没有办法,走捷径是不肯能的了。掉电一般就是没有认CPU ,要不就是缺电压,要不就是温度保护。先换CPU还是老样子。 然后在加电后测各个电压,最终发现1.05V 只有0.56V 断开短接点再测,1.05V又有了。看来是1.05v不正常导致的,先加焊一下PU7,等冷却后加电,顺利开机。
  明天装好收钱。

网友:
LZ呀  你先量量电压再说   不是说掉电就一定是CPU没有出电压的  少了1.5  1.05 。1。20  1.8  都会掉电的

网友:
非常同意你的说法  有的机器只要缺少任何电压都有可能掉电 不一定就是缺cpu电压才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