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机器出现个怪问题!

楼主(2012-07-29):
帮客户升级,电源和硬盘没换,换了G540的U+H61板+4G内存。搞好 用了几天 出了个怪问题,开机自动进入CMOS,开始以为是键盘问题,撤掉键盘还是一样。问了下同行 说有可能是内存问题,于是换了条内存。用了几天,老问题又出现了。接着拿回店里,把主板换了,NND 用了不到2小时 自动重启,完了又自动进CMOS模式。测试了下硬盘,良好无坏道。然后把CPU也换了。NND。就差电源没换了!!!

网友:
呵呵电脑的怪问题很多的.数也数不完的哈.什么稀奇古怪的现象都有.该换的的都换吧.你也可以把客户的主机留到考考机子啊.也许会有很大帮助的哦.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自动进bios只有主板问题

网友:
主板问题,可能电源也会引起,先排除简单的吧

网友:
现在新主板BIOS没设置好就会这样,也不排除主板本身有点问题

网友:
我装过一台斯吧达的主板型号是h57的一开机自动进入BIOS.

网友:
是不是梅捷的主板,如果是90%硬盘问题,当然要先排除硬盘数据线。

网友:
绝对不是主板问题啊!主板我换了。是映泰的板子!

网友:
问题好像是 电源的问题。具体搞不清楚 换了个电源 让客户拿走了

网友:
全都换还是不好使就是板子问题了,

网友:
电源换个450Wde绝对好用~!

网友:
这种情况确实应该查主板,电源有问题也会出这种情况?学习了

网友:
不会是兼容性的问题吧。。

网友:
怀疑是主板

网友:
电源问题的可能性极大。

网友:
我擦……你就不会清一下CMOS!在重设一下!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没遇到过,学习下

网友:
这样有可能是电源的问题,没有找到硬盘。没有引导设备,所以开机进CO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