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10-3C点不亮,求助

楼主(2012-07-29):
接到一台联想S10-3C的机器
故障是点不亮
拆机后,版号是BM5999,裸机点,待机是0.05A,开机电流是0.04A-0.032A-0.048A就不动了,再按开机健机器就关机了。换过内存试过,还是一样,大致测了一下,各个电压都正常,CPU供电1.1V,内存供电1.5V,还有3V和5V都很正常,也没有短路。
真是有点郁闷了,按开机按一下,就能正常关机,心想会不会板子是没有问题的,还有这个待机0.05A正常吗?这个会不会跟BLOS有关啊?忘大家指点一二,小弟感激万分!

网友:
楼主发的什么东西,看不懂啊,0.048最高的电流还各个电压都正常,还有什么事BLOS。
     这板之前修过,记得是换了个那小的南桥好了

网友:
这个机器我也遇到过,不显示是内存问题,要换667的内存哦

网友:
LZ是不跑码吧,先刷BIOS再换IO再整南北桥。二楼做南桥OK过可以先换个试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