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0v,1-4.7uf电容问题,请指点!

楼主(2012-07-29):
有个电源50v,2.2uf的电容(开关管基极)测量4.4uf。这样是坏得吗?为什么变大了呢?是不是应该坏的变小才对。有电流声于这2个电容有关吗?

补充内容 (2012-8-4 21:15):
谢谢大家,这个电源已经修好。小电容是好的。测量494的8.脚 无电压。顺这个测试,一个电阻开路了。换了ok了。电流声没有了。估计是不平衡所致

网友(点评):
由于测量工具的问题很难说是否是坏的。可以两个电容对比容量,偏离大的就是坏的。最好是直接更好新的试试。

网友:
在板测都是不准的,要用专门的工具测才行。
电容变小了,才是坏的。

补充内容 (2012-7-31 05:40):
电容大的(用万用表测,与标称值比),也是坏的,电容还有很重要的参数:阻抗.
电容损坏有个过程,开始容量变小-----漏电大(长时间测不定)——鼓起漏液--断路。
偏离标称值2倍就是不好了,4倍就会鼓起漏液。

电容坏了也有容量变大的,以前修一长城电源负载能力差,在5VSB上拆下一只10V1000U的电解,一测有2000U的容量,换上一新10V1000U电解就OK了

网友:
用万用表好像测不准的吧

只有厂家的仪器才测得准,电容的其他参数也有十几二十来个指标吧。

网友:


网友:
换个新的试试

网友:
一般在线测都不准。

网友:
现在市面上卖的电子零件参数误差比较大,最好用电容表测二只容量相同的小电解直接换上就行了

网友:
最好用指针式万用表测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测不准?

不好的电容生产出来本来就有误差,而测电容值本来就不是万用表的强项,进过厂你就知道人家专业测电容的仪器不是你几十块钱的万用表所能比的。

网友:
一般电容怀疑有问题就直接换啊啊

网友:
这个没什么好研究的吧,一般这些容量小的直接换了就是,量的话不专业工具误差太大

网友:
直接换掉省事

网友:
我买的专业电容表 很好用价位也不高

网友:
电容的参数最重要的有四个:容量、耐压、漏电电阻。这个三可以用万用表或者电容表搞定。
第四个:电力电容器是一种实际电容器、不是理想电容器,在外施交流电压的作用下,除了会输出一定容量的无功功率Q之外,在电容器的内部介质中、在电容器的极板(铝箔)中、引线等导体中,以及在瓷瓶间的漏泄电流等都会产生一定的有功损耗功率P。通常把电容器的有功功率P与无功功率Q的比值称做为该电容器的损耗角正切。这个是反应电容性能的最重要的参数,通常的仪表是测不出来的!损耗角正切
是越小越好,主要表现是信号通过的时候,切角损耗小,响应速度快,信号波形畸变小。
有些电容器前三个参数全正常,损耗角正切偏大,也会引发电路不正常!这也是很多人认为老电器性能不如新电器的一个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