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电源板怎样改通用的?定义不明白。

楼主(2012-07-30):
8、9、10、11什么意思?声音,静音,频道?

网友:
没人来吗。。。

网友:
不是要改高压板吗??  只接12v,地,开关就行了

网友:
你的机器是自带喇叭的,8,9,10,11你就不要管了只要按常规找出电源地和on/off就可以了。

网友:
9脚和10脚,11脚,是控制喇叭的,像这种情况,跟客户讲好,改完之后,就没声音了我一般改亮就行了

网友:
你的板子上没有12V,你需要顺着高压变压器找到12V,你应该知道通用板一般使用12V,然后再将排线上的
6脚ON\off,7脚DIM对应通用板接上接上就行,还要注意的是,有些板是高电平启动,有些是低电平,

网友:
按照平常的改法  一般喇叭好多客户是不会用的  能亮就行了

网友:
这机器是不是联想的啊

网友:
只要接GND  VVC  ON/OFF 就行了。

网友:
这个电源板。本身就没装功放芯片,哪来的喇叭啊

同意

网友:
6脚是控制,在板子上找一个25V电容,看看电压应该就是12V ,取其两脚电压做为供电就OK了

网友:
第一 必须在电源板上找一棵25V电容接12V出来  再接一根4,5脚GND  还有一根接ON/off这个脚 不就OK拉

网友:
什么都不用管,只要找到电压正负极,在找到ON就行了。。。

网友:
找到12V GND  ON/OFF就行

网友:
一看就知道是联想的专用电源板 如果楼主改高压板改十二伏 地 ON/OFF 就行了 驱动板ADJ ON/OFF 5V GND 一般都可以的 ----

网友:
哥们。。你是改通用高压板还是驱动板???

网友:
学习了~~~真是受教

网友:
按高压板工作的原理该就ok最多四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