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美解决笔记本玩CS`CF等游戏两边不显示问题!

楼主(2012-07-30):
打开运行,输入regedit,打开注册表编辑器,找到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ontrolSet001------Control------GraphicsDrivers------Configuration,然后在在Configuration里右键点击查找,输入scaling,点击查找下一个,这里的scaling右键修改,将数值改为3即可,原值为4,这个办法通用。

网友:
传说中的沙发!

网友:
网上百度一大片。。。。

网友:
软件高手啊

网友:
好办法,脱离驱动平台的好办法

网友:
这个一定要顶,有时一个小软件问题弄死你

网友:
楼主这个对于WIN7和XP都是用吗?

网友A:
这个是强行拉伸吗?如果这样的话会造成画面变形吧,瞄准的手感会差很多

网友:
有点麻烦,有 没有简单点的方法呀

网友:
百度一下 你就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强行拉伸吗?如果这样的话会造成画面变形吧,瞄准的手感会差很多

不会有你说的那种情况的!

网友:
这个一定要顶

网友:
好办法,通用

网友:
度娘一搜,一大把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