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图没老师教修复MSI MS-N081不触发

楼主(2012-07-30):
同行送修从不带问题来NND,电源调19V,插上头头,线中间开关咔哒待机0.09A,貌似有点高不触发,上网本32下就拆开了,单板再上电一样,手一摸51125发烫,用BB档8脚电容B,7欧菜来了, 摘下一样,是个3V,51125本身坏是不发烫的,再查EC(
kb3926qf d2)旁边有一电容也B, 7欧,摘下又一样,再分下电容那头是地,这个应该都知道怎么找吧,(原因有7欧很好找)一脚进EC,把51125摘下,清理焊盘,那就烧机大发,电源挂8脚电容上,再摸果然EC发烫,摘下,清理焊盘呵呵不B了哈哈哈,忘了板上标什么了不好意思机器已经装回去了,更换IO上电待机0.01A OK触发MSI亮机,不要高兴太早,进系统破音,插网线无反应NNDX,打电话叫同行问是不是网卡和声音都有问题.....回我了客户说坏前都好的,不要忽悠哥,谈价加钱同行说OK,我也不知道同行报多少,好那就先修网络,先跑接口到网桥没断线,再查网桥1,2,3脚有B,6,7,8脚有B,9,10,11脚有B,14,15,16脚也有B判断网桥OK,(3个脚一组0欧)接下更换网卡(RTL8103EL)料板上和以前拆下的没一个。先来支呵呵还有2张自己修好的板,惊喜来了(UG7M-P主板上正好有)不用想了,先更换看看,进系统发现新硬件OK插上网线呵呵可上网了,再查声音,先接好喇叭试下OK判断内置喇叭坏,火来了明显是忽悠吗!不换了让客户自己听听,(因为有一个没坏)不爽再谈下价,敢忽悠我,到这维修结束,谢谢大家了。打小就爱拆电器研究下,自学电脑3年了。(分享下BIOS)

网友(点评):
写的太凌乱,基本上没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
楼主收的多少钱

网友:
楼主在表达方面可以规范一点吗?看得好费力啊

网友:
所谓的“烧机大发”也就是电击法吧?你用的多大的电压和电流啊?

网友:
很多时候3.3V、5V供电芯片发烫并不代表芯片本身已短路损坏,而是由其他原因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