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3T 待机芯片发热。

楼主(2012-07-30):
接一华硕F83T不触发的机器,待机0.05偏高,有3.3V,无5V。。目测全板无进水痕迹。。待机芯片发热,地毯式打阻值都正常。。待机芯片为RT8205,用51125代换,更换了2个新的,还是涛声依旧、、BIOS刷过了。3.3V下管更换了。、EC供电正常,不知道哪里电压不正常。。各电压量出来了,帮我看看那脚电压不正常、、这个机器5V待机好像是触发才有的、。
1.2脚无电压,
3.4.5.6为2V多,
7.8脚3.3V,
9脚7.7V,
10.11脚3.3V,
12脚0.12V,
13脚 7.6V,
14脚2V。15地,16脚19V,17脚5V,
18脚0V,19.20.21脚0V,
22脚4.5V,23.24.脚0V

补充内容 (2012-8-26 11:39):
修好了。1.05V的芯片坏了。。

网友:
这么多人进来,都没人出出注意的吗?

网友:
+5va有短路的。。哥们你好好查查。。。。

网友(点评):
+5VA阻值正常哦。。

网友:
是多少欧啊??不可能啊。。待机芯片烫手吗???只有内部的线性稳压器过流才会发烫的。。。。

网友:
可能是IO芯片坏了!

网友:
我现在也有一片同型号的,也是没有5V ,感觉是5v那里微短路,无招了!

网友(点评):
我的那台都修好了。。是1.05V芯片坏了

网友(2012-09-07):
这款机子好像是开机后才有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