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块板子上的电源管理芯片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2012-07-30):
(图片)

网友:
看布出来 ,换电源板吧,现在的电源板很便宜的

网友:
这种很难找的到

网友:
应该是1530A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LD7535 可以代换。

网友:
改一块通用版进去吧 便宜又省事

网友:
对,用通用板就可以了

网友:
六角的好像论坛里有看到过 你搜搜

网友:
修好它能挣几个钱??况且元件都不好找,换个通用板才几个钱??还方便 快速,修的快的话多要几个钱是没问题的,客户不再乎这几个钱的

网友:
我也碰见一块,我直接换的通用的板子。

网友:
这个就是通用班

网友:
5楼说的对,,

网友:
不知道什么型号的。。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复。查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