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说说关于CPU不跑马的维修思路

楼主(2012-07-30):
CPU不跑码应该是很难的,大家是不是这样的? 对于测CPU复位信号大家都知道的,可是CPU复位信号没有上拉电阻那该怎么测呢? 这个问题一直都是我的障碍。很多碰到这个问题的机器就没得修了。  大家来支个招

网友:
用假负载可以的,还有其它的我也不知道了,希望其它的朋友再指点一二。

网友:
刚问的同事,说还有一个方法:在CPU座上找到复位这根针,然后引根线进去,找下对地阻值,有阻值了说明连上复位的点了,然后再测,就可以测的到了,不知这个方法大家感觉如何.

很不错的方法

网友:
基本上都是用楼上的方法。。。。。。

网友:
很多主板都量不到CPU复位的.

网友A:
这更线怎么接呢? 要上CPU的。很难哦

网友:
这个没有好的办法只能按时序去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更线怎么接呢? 要上CPU的。很难哦

先不上CPU吗,接好线看有没有复位,有复位了再上CPU,没的话就修复位吗,因为没有复位的话上CPU也没用

网友:
变通一下就行了,先上假负载,利用假负载上的点,找到CPU座背后对应的点就行了,管它有没有测试点。如果没有过孔的话,就在cpu那面找CPU座里出来的线上找,肯定找的到。找到后再上CPU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