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S_PWR_DN_ACK请教下ec这个信号

楼主(2012-07-30):
上图:

在修到一板子,无待机。芯片51123,开启是由ec18脚发出的,该板子没有待机3 5V,查51123   查ec,这个ec是npce781ea0dx    查ec的待机、供电、时钟、复位~~~~
其中有这个信号SUS_PWR_DN_ACK是通往南桥的,这个信号和解?正常应该是3.3V,在这里是0V。各位指点下~~~

网友:
SUS_PWR_DN_ACK 这个信号应该是南桥收到rsmrst#后才发出的吧?

网友:
什么机器的。。。。。。不要查开机触发后的。。。。你的待机都不正常,。。。

网友:
这个信号我就得是在开机后才会产生 你的待机不正常看待机芯片 no3开启信号有没有啊 。

网友A:
还有这是个什么型号的机器 有些主板触发后才会产生待机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这是个什么型号的机器 有些主板触发后才会产生待机电压的

就想知道这个信号是什么意思~~~这个机器是联想v460的,hm55单桥的机器,已经修复好~~~

网友:
楼主已修复,能说下是什么原因引起没待机的噢1,。。。。

网友:
SUS_PWR_DN_ACK 这个是什么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