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上网本做系统死机

楼主(2012-07-30):
接到一台长城上网本,顾客反应听歌曲时死机,本着先软件后硬件的原则,先做系统,现在是做系统就死机,内存和硬盘测试过没问题,各位大虾,给点思路

网友:
显卡问题,做显卡吧

网友:
先测下。。。温度正常不、????

网友:
该上网本的型号为长城A90U7,由于顾客担心风险问题,已放飞,谢谢各位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