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发出吱吱嚓嚓的啸叫声,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2-07-30):
今天有个电源DELL N650P-00开机正常运行一会儿后,一直发出吱吱的啸叫声,关机后也有一会儿
小点的吱吱声,长时间待机却没有声音,这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到论谈里找一下,有好多解决方法

网友:
不知道和n750p有什么区别?有用到D1001芯片?

网友:
测电源输出电压发现+5VSB为5.18V,开机工作时为5.15V,其他电压正常;待机5V电压有点不正常。
可以肯定是一对滤波电容不对称引起的。

网友:
滤波电容会搞出大问题

网友:
滤波不良吧!

网友:
开个变压器负载大了也会叫

网友:
把灰清理一下。

网友:
会不会是变压器叫呢,

网友:
有局部短路过载。

网友:
有的问题 是没办法解决的 特别市主动pfc的

网友:
现有+5VSB的滤波电容为两个1000UF10V,在板测得4.39MF,是独立供电,应该不是这两个电容问题。
同时发现电源次级比初级端声音大得多,+12V用LM324A芯片控制,散热片上有热敏电阻,测得阻值611,
附近有一个电容47UF25V,测得1.5MF,还有一个稳压二极管,都是重点怀疑对象。
热敏电阻有问题吗?
如何判断好坏?

网友:
]刚发贴没出来,索性发两张图看个明白。
现在查了+5VSB独立供电不会有问题。
电源次极输出端发出声音比初级这边大得多。
+12V-12V散热片上的热敏电阻测得611,47UF25V电容为1.5MF,控制是用LM324A,还有一个稳压二极管。
关键是热敏电阻如何判断好坏?
47UF25V电容也看不出毛病来? 可能要换

网友A:
PFC电压是几伏?是指开机时。

网友:
引用 网友A:
PFC电压是几伏?是指开机时。

开机时应该都是正常的。但一上电开关灯亮一下就灭,电源风扇转几下就停,这有问题吗?
另外,也不像是以上所怀疑的问题,有是开机时间很久都正常,无语了。

网友:
到论谈里找一下,有好多解决方法!

网友(2012-08-31):
这是三路12V输出,每路17A,也有可能那一路负载太大引起局部过热。
令人怀疑的是+5V和+3.3V这两个电感线圈都变成紫红色,这有问题吗?
总觉得是过热产生问题。

补充内容 (2013-9-30 09:49):
这么多人关注此贴,一定要把它搞清楚。(手上最后一个有问题的电源),既然电源正常工作,
能说明原因恐怕只有变压器的问题了,我赞同10楼的观点,是变压器裂CORE。但是怎样才能测出来呢?

网友:
换两个滤波电容

网友:
有明显电流声的话` 先检查滤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