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6S AMD 维修 经验

楼主(2012-07-30):
HP4416S AMD 芯片组 AMD CPU ATI 显卡 最让维修界头疼又高兴着的顶级配置 。  呵呵 以前我见这机器头疼 现在见了就高兴 送钱来了!!好了废话不多说了进入正题!!

首先 看见4416S本 千万别做显卡!! 不管电流跑多少!!ATI显卡留到最后再干!

网友:
我最近都是 焊显卡OK 的  半个月5台了

我这今天一台4416S的开机无显,跑电流1.40左右,是焊的显卡好了的

网友:
这个机器北桥确实是爱坏点

网友:
维修经验 只做大家参考 说的不对的 请见谅 请别进行间接诋毁  某人光焊显卡都焊好5个了  修别的问题肯定更多 也没见你给大家发出来做个参考!!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HP 4416S  415 415 什么这个系列的 要么北桥 要么CPU 要么BIOS HP 真是养活不少做维修得人啊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2012-08-29):
我晕,我不能评分,不好意思了楼主,等我可以评分的时候一定追分。谢谢提供的宝贵资料

网友(2012-07-30):
好经验..

网友:
AMD的这个北桥弄的比较多,CQ40也有这个情况。

的确,手上一台CQ40就是这问题!

网友:
这款机器我修了N多台了,全都是做了北桥就OK了

网友:
不过。。。AMD的北桥不好做。。。。要小心。。。。

比较薄,容易爆!

网友:
这个破机器就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
hp 是维修者的福音呀。一直为维修者创收

网友:
北桥+BIOS,基本能搞定大半了

网友:
谢谢分享,以后遇到同型号的机主,先考虑这些问题,免得走弯路。

网友:
只能说楼主好人,这个机器又两个平台,一个是就是QL的CPU跟CQ40是一样的,还有一种是上AMM320这种CPU,

有2种AMD的 CPU

网友:
这款型号的内存插上面插槽不显示,查下面的才显示

网友:
谢谢学习  学习正在修这机器叫人蛋疼的机器!!

网友:
谢谢楼主大大分享,,其次我想问下,是不是AMD北桥都爱坏啊?

网友:
AMD的垃圾啊,都是爱坏的

垃圾 好啊 AMD的 物美价廉 经常坏是我们维修人的大财主

网友:
楼主修这个机器应该不少吧,总结的经验太好了,佩服

网友:
显卡供电单元电路的上管爆了,电流还能上到2.00A以上,还会有跳变?不可思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