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36跑代码17维修

楼主(2012-07-30):
同行机器  CQ36这款机器 大家应该都知道散热不好 显卡温度正常都89十度   机器拿来是可以点亮  就是装不进系统  原因是显卡温度太高 导致装系统死机    到坛里搜了一下  这款机器很少有人能解决温度问题  换显卡也不行  刷BIOS也不行  所以  手上忙 告诉同行此机换板吧  不想麻烦  在同行的追求下  帮他试试 换显卡  定了2块显卡   第2天 上BGA  第一块显卡做上去掉电   没办法  换第2块  不掉电 但不亮  上跑马卡  跑了好多步 过52 到17  应该是显卡了  于是仔细看了一下显卡芯片周围 发现了一个电容 歪了 心想 不会是这个引起的吧  当是没有看图纸  因为主板上电容电阻也没标号    一不小心电容吹没了     也没在意 就随便找了一个电容补上   也没看图纸是什么电容   就因为这个 多花了我100大洋      回到17   想到主板跑17   自然想到还是显卡芯片的问题   于是把第一块从直球   换上  还是掉电    可以确定  第一块显卡是有问题的   又把第2块丛植换上  还是跑17   心想 会不会是两块显卡都有问题  于是 又,买了两块   换上第一块的时候   跑马还是17   这是可以确定的是 不是显卡芯片的问题了  仔细看主板吧   于是无奈的先刷个BIOS   坛里找了一下  哎   坛里的BIOS 只跑到4D  还不过52   还是刷回自己的     百般无奈时 想起  换的电容  会不会是这个问题   越看越像  因为  电容的附近有个显卡晶振     于是把晶振的4个脚和电容打了一下  还真有一个脚通   激动的心情找了块料板上显卡的晶振电容 换了一对  点机  到17停了2S  当时失望啊  然后跑到A1 呵呵 亮了  激动啊  就是C810惹的祸
怀着喜悦的心情 进系统看看温度  这个系统是我用大风扇吹这CPU散热这块装进去的    哎  温度 开机就是80 度  然后慢慢变大   这机器 我也不想烦了 本想换个散热铜片试试   心想  算了  我怕这机器了  不赚这钱了   还亏了成本   费了人力  至少没有把客户的机器故障变大   还原交给客户。。。教训  不细心

网友:
楼主太不小心了

网友:
我经常也有这种情况出显 搞坏了 不少主板了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呀

网友:
能亮的机器估计没人喜欢修

网友:
没什么赚头了

网友:
很好的教训,受教了,以后我也注意这方面

网友:
不错   相当的有水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