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8aaf k40ab 关不了机

楼主(2012-07-30):
有台asus x8aaf的机器,amd的cpu,开始是不触发的,换了io以后可以加电了,并且可以显示,进系统都可以,就是关了机,按电源按钮后电流还有0.7这样子,开关指示灯还亮着,屏不显示了,如果要再开的话只有先拔掉电源重查才可以。用系统关机是一样的,重新换了个IO,加焊了南桥,还是一样。求同行指点,谢谢

网友:
刚换了个南桥,还是一样,修过的朋友,之个招呀

网友:
我这台是是ASUS K40LN 关机自动开机 如何解决 忘高手解决

网友(2012-09-03):
有电路图吗!!~传一份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