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MCP68主板自动断电

楼主(2012-07-30):
一同行送修一块主板,七彩虹MCP68说会自动断电,测试后确定会自动断电,是不定时断电,有一次装好系统后进入系统才断电,所有外接都换过了,裸板不会掉电,上AM2假负载十多秒都会掉电,U座和桥,还有管理芯片都洗过了,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元件不稳定,有没有哪些位高手遇到过这种情况,指点我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
遇到过这板子  两片了  点不亮    都旱桥好的          你可以试下

网友:
多谢楼上,加焊了桥故障已经解决了!

网友:
哈哈    侧完 电压  就干桥

网友:
这种板质量本来就不好,我这也好多这板反修的

网友:
我也遇到好多七彩虹的板,个人觉得七彩虹不怎么好,我们一直没有走过这个牌子的板

网友:
是桥的事呀

网友:
换内存试下,可能是 内存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