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M3A880G跑D1

楼主(2012-07-30):
主板:铭瑄M3A880G.
测试上的是3200的U,二代条,因为这U不支持三代条,上了诊断卡上无码显示.
上二代条时直接显示D1.有复位.内存供电1.8V.上拉0.9V.管理总线两个3.3V.SPD3.3V正常,时钟也有电压.不走码.
虽然不支持3代条,但测个工作电压还是可以的.3代1.6V主供电,0.8V的基准电压和VTT电压都有.SPD3.3V电压OK.复位1.5V电压无,无复位电压正常,U不对.
此板是双BIOS,一个支持三代条,一个二代条,均刷新过.无果.压过南北桥,无果.灯测测了U座,全亮,上CPU假负载测U工作条件,VDDA2.5V.复位1.6V.核心电压均OK.时钟测不到,U工作条件正常.
求高人指点啊....

板已修复.本来以为没办法修了,后来打算放弃的时候不小心摸到了给网卡供电的电容发烫.心想问题找到了,(之前怀疑过雷击,摸过网卡,没温度,直接把雷击排除了.,)然后,继续摸.摸到1117发烫,输出短路.第一次遇见雷击网卡不烫的板,一个字.拆.网卡拆完.1117还是短路的.不过现在以跑码了.电容还是烫.保险起见,1117一起拿掉.交待客户加独立网卡.完事了.其实这里面可以肯定的是.1117还有一路供电,不过没时间来修他了.暂时先不查了.

网友:
这样了  焊北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