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终于明白做维修真是蛋疼了

楼主(2012-07-30):
今天的猪脚是DELL原装机,客户反应开机到XP滚动画面,死机,给我的第一反应应是系统挂了,不多说先做了一个系统,试开机问题依旧,滚动到第八次依旧死机,于是摸摸主板,发现CPU散热片很烫,猜想是CPU散热不好,于是把那个笨重的散热片拆了,把风扇清洗干净了,再一次试机,依旧如此,再仔细看看主板,发现北桥旁边爆电容了,不多说,又一次拆下笨重的散热片,换完电容再一次开机,还是一样,再一次怀疑是不是硬盘挂了,不多说,先把硬盘做一次扫描,没有发现问题,怀疑是数剧线,电源线的问题,换了,再试问题依旧,拆了显卡换显卡,,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最后无语了,整整忙活了个把小时,没折了,定是桥挂了,今天终于明白做维修真是蛋疼了。。。。

楼主都没测内存有没问题,硬盘分区表有没有问题,声卡网卡都没关掉试试,都没换个U,就认定是桥挂了。。

网友:
你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查查cpu供电电路没?

网友:
个人认为,重装系统后
就可以直接把主板拆出来,换上所有自己外设测试了,省了好多步

网友:
换过U没有呢?本来维修就是这个样子的呢?

网友:
你才明白呀?我早就明白了维修是很蛋疼的,慢慢来吧

网友:
积累的经验是宝贵的财富,以后遇上类似的你就会不用一个钟了

网友:
劝你还是备块硬盘,装个系统看能不能起来再怀疑别的吧!你不是修板的吧?

网友:
这故障让我赚到过好几块硬盘,客户的硬盘原先分好的区后面几个区有资料,重装系统还是进滚动条就重启,告知客户硬盘坏了,换了个新盘问题解决。老硬盘在自己的两台机子上一个重启一个不重启,把分区全干掉重分装系统,好了。mhdd扫描也没问题

网友(点评):
自己知道就好

网友:
其實維修還好!! 只要觀念通明白
其實維修很快的!! 有時候是走太多冤枉路瞜!!

网友:
是不是CPU主频降了。所以进系统特别慢。。。

网友:
搞维修不容易啊

网友:
是啊,搞机的不容易呐

网友:
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最小系统法,然后起码要把内存和硬盘换掉试试,不能光检测,有些问题是检测不出来的,必须替换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内存方面的问题呢?

网友:
现在搞维修不易啊,坚持下去,适应了就好了!

网友:
原来这么多人蛋疼

网友:
还是慢慢来吧,啥法都用上

网友:
这还好呢, 死机,蓝屏  比这个还难搞,  出一次现象都要几个小时,老客户拿来的还不能不整, 比你这还蛋疼呢。

网友:
呵呵      不着急   慢慢来

网友:
一项项的  测压    慢慢来来    不要判刑呀先

网友:
处理器坏饿了哇~!

网友:
慢慢来,多看多想,不过我没明白,干吗没换内存试试

网友:
将硬盘重新分区,再装系统试试

网友:
DELL的死机大多是南桥挂了.

网友:
挨个排除吧   班子原因大

网友:
加焊南桥试试!桥虚汗了。这种现象第一印象就是南桥不用想。

网友:
只要真心热爱维修,坚持就是胜利,经验就是靠自己动手发觉出来的。我也是新手,兄弟努力吧

网友:
换了电源么?

网友:
就是,楼主不能这样果断定在南桥坏。关了网卡,声卡。换换内存条。

网友:
楼主这样修确实很累,我看了都累,方法不对,忙的都白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