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68 不上电时序 迷惑

楼主(2012-07-30):
远程22期学员 无维修经验 华硕M2N68 V:2.01G (单桥NV 7050-630A+8712F-S)
问题:主板不上电
测试上电时序:3VSB  1.2VSB 25M晶振 正常
迷惑: 根据手里的M2N68(V2.0)点位图,测试此主板有RSMRST# IO的85脚是通过RN4300(写着272像排阻八脚)的另端3VSB上拉 去往桥,在桥旁边通过R4317(100K)电阻接地 一个未安装的电容接地。待机测试为高电平。
还有一个PWROK_SB 是通过IO的78脚经3VSB上拉的8.2K电阻, 通过一个0欧电阻去往桥。低电平(挑开IO78脚,电压2。5V)
记得远程讲课听的是NV 的桥 RSMRST#应该叫PWROK_SB 那么为什么这2个信号都有,谁才是上电时序里的呢!还是我记错了?
现在准备换IO 呢,不知道思路对不对,另外75脚跳变正常 72脚跳变正常 71脚无跳变,查SLP_S5#找不到这个信号在这个主板叫什么名字(想看看内存供电是否开启并回馈MEM_VLD,也不知道回馈信号是不是叫这个名字)。
感觉远程还是会有很多东西学不到,建议由时间的学员去实地吧!现场就问了。
新学员刚刚入门,可能会有写的不对的地方,老师们指点吧!谢谢先。

网友:
要是独桥的话,做桥吧!桥可能性很大

网友:
谢谢楼上建议!

网友:
你记错了。NV的是PWRGD_SB,是由85脚过去的
PWROK_SB是通电后南桥收到的PWROK,得此信号后,南桥发出CPUVDD_EN

你是没有维修基础的同学。能学到这样。说明你已经很努力刻苦了。远程主要是针对有维修经验的人学习,没有经验的,学完远程算是打了个很好的基础。当然还需要实地练习下!~

网友:
经查,SUSC#为SLP_s5#,这信号直接送回给MEM_V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