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优雅HP640 硬盘不通电

楼主(2012-07-30):
昨天客户拿了一台神舟优雅HP640 ,进系统花屏,不用说了,直接报了显卡问题,拆机加焊。。。加焊好了装上机子试机,麻烦了来了,显示暗屏。真倒霉,以为显卡没做好,继续加焊,故障一样。。应该是屏线或者高压问题,拆开屏测了一下到高压的信号,都有了。高压条坏了。。先不换高压,装好机子看看到不能进系统再搞高压吧!硬盘装上,开机,硬盘不转,晕死了。量了一下供电有5V 。是否转接头问题,把转接头的线也量了一遍。没断,最后在网上下了图纸,硬盘到南桥之间的电容都没问题,现在搞不懂是那里出问题了。大家有遇到过吗?

网友:
拉个5v部行吗

网友:
  是咯  直接果断拉5V  这台机修多少个问题 。。 楼主说实话  这个神舟我也修不少 真没见过楼主这么多问题的

网友:
  记得没错 HP640好像是8400的显卡  这种我们换好多的

网友:
最近修本怎么都不顺,哎。

网友:
太倒倒霉了。

网友:
不行,,换个头试试。

网友:
LZ,硬盘已经是不是有5V供电了啊

网友:
有时候修这些神舟车的机器就是这样。。。我有试过,什么都没有修,,只是拆开,,再装起来就不亮机了。。。。怎么搞都不亮。。最后赔板了。。哈哈。。。

网友:
搞好了。。原来是个转接头坏了,奇怪是,线都是通的。。搞不懂!最后把高压条也改上了。。。。。。

网友:
为什么我遇到神舟HP640两台都是瓶坏了呢?不知道你们有遇见过没有?

网友:
硬盘没转?
没工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