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NFORCE 4M-A无核心供电

楼主(2012-07-30):
    最近忙的不可开交,发几篇维修经验贴吧,希望能给大家做个参考,顺便赚点积分~呵呵。昨天接到同行客户两块板,两台笔记本。说说NFORCE 4M-A的维修过程吧,此板上电诊断卡全部正常,时钟复位都有,看了一下诊断卡以为是不跑码,心想供电应该都正常了,直接就测CPU复位了,见有复位就刷了个BIOS,还是无果,晕。还是一步步来查电压,发现CPU无供电,下管G级11.9V。又是一块无CPU供电的板,不急着判断故障,接下来查了供电IC竟然发出了PGOOD信号HT电压也正常, 上假负载奇迹般的供电出来了,没办法把波波请出来,上假负载测上下管波形够正常,上CPU再测  上下管都有波形,只是波形不正常,脉宽长度明显短了一大截,难怪IC还是会输出PGOOD信号,如此说明一点并非短路引起。到此判断要么就是VID控制信号问题和芯片供电或是BOOT电压不足引起,还有就是芯片本身坏。可是考虑到假负载正常,就直接换了一个RT9401B 。OK正常跑码。

网友:
还是有波波好啊!

想买个 学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