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知道hp 这个主板上的这个元件是什么?

楼主(2012-07-30):
板子被腐蚀了,

就是图中一大一小八脚芯片之间的那个小东西,怎么看都看不出来,

哪位大侠有这个板子,帮忙看看呢。

网友:
谢谢各位,找到了,是pc242,

找个是4321s,找到个4421s点位图,一样的。

网友:
这个是个电容

网友:
都这样了 还能看出来是电容。果真高手。。。

网友:
pc代表电容

网友A:
板子上不是写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板子上不是写着、

你要是没看到结果,你能知道那是pc242?

写着pc242的地方,距离最近的有两个电容,我说的这个离写着的地方那么远。

网友:
用万用表测下就基本能判断是电容还是个电阻,如果有一端是接地的话就是个电容,如果两端都不接地的话就是个电阻....

网友:
外观是不好判断,看标识可以看出是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要是没看到结果,你能知道那是pc242?

你没看到有条线画下来,是指向PC242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