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1I用电源无待机,用电池一切正常,用电池后插电源马上掉电

楼主(2012-07-30):
X201I现在用电池一切正常,用电源上电保护,用电池时插电源时马上掉电保护并无待机,TB62541用电源时有VCC3SW电压,16P-SHUTDOWNE有输入,但46P-PWRSHUTDOWN无输出去掉R815有3.3V。保护隔离电路不工作,换掉TB62541不行,换R415不行,换U17也不行,还是只能用电池,现在不明白,用电池一切正常说明后级正常,应在电源供电部分,但电源部分在插电时有工作的表现。请各位师傅给点意见,

网友:
我也正遇到这样的问题 求解决。。。

网友:
请问楼主搞定了没。我现在也有一台和你的一样问题,单用电源跟电池开机都一切正常。用电池时插电源时马上掉电保护并无待机。

网友(2021-11-15):
遇到相似的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的。